使用MC主控指令编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我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MC主控指令程序时,怎么才能在左母线上出现竖直的常开触点呢,例如N0,N1......,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是一个初学PLC的,盼望各位朋友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A:
上个文章里有了   你看看啊把

楼主:
1楼的朋友,可能我没有说清楚的,例如以下程序:LD X0 ,    MC N0 M1,    LD X1,       OUT Y0,    LD X2,     OUT T1 K100,   MCR N0,   END。  在这个例子中的N0怎样

才能在梯形图中的左母线上显示出来呢?在0步与第4步之间有这样一个符号:N0==M1;还有的梯形图例子中是一个垂直的一11一符号,我的问题也许很可笑,我在练习梯形图编程时,用指令语句转梯形图也出现不了,不知道人家的例子中是怎样写上的,有朋友能告诉我方法吗?谢谢

楼主:
是在左母线上,是三菱FX2N的例子,编程手册上的例子中也有那个垂直的--11--,

网友B:
那是软件自动生成的,不用管它。

网友C:
谢谢4楼的朋友!

网友D:
在读模式下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E:
不会写梯形图时,选择在指令图里写,然后再转回梯形图,就好了,我初学时就这样搞.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你就照编程序可以了。他是没有显示出来的。到了监控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跟书本上印的不一样。新母线不会另外显示。

楼主:
再次的感谢各位朋友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H:
在写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要在读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