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09-01):
各位仁兄

小弟现有一块S7-200PLC,想接个编码器,可是内部设置半天也不行,

我是用高速计数器向导做的,完成后是个小的子程序,我调用后也看不见我的编码器数值,请问该怎么做才能看到我的数值。

网友A: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首次扫描定义高速计数,预置值为0,将掉电前的当前值VD2写入新当前值
LD     SM0.1
MOVD   +0, SMD42
MOVD   VD2, SMD38
MOVB   2#11101000, SMB37
HDEF   0, 1
HSC    0
Network 2
// 读取当前值,并转换为VW
LD     SM0.0
MOVD   HC0, VD0
DTI    VD0, VW0
Network 3
// 经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将VW0转换为VD2
LDN    SM0.3
ITD    VW0, VD2
这是STL的,转换成梯形图就可以了,VW0就是当前值,而且可以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