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modbus tcp/ip协议,读一装置的数据,负数怎么读不上来?

楼主(2008-09-01):
为什么我用modbus tcp/ip协议,读一装置的数据,负数怎么读不上来?

所有 负数读上来都是一样,32767,这是为什么???急!!!

楼主:
我用其它软件去测试,都是正常的,数据都是可以正确读回来的!

楼主:
没有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有这种事情。

负数读出来的是补数。

另外小数也不能显示,只能获得整数。

网友B: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C:
我用MODBUS读到的数很大,原来是负数,已解决;

网友D:
Modbus的原始定义是word数据,无所谓正与负的

楼主:
楼上,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MODBUS读到的数很大,原来是负数,已解决;

请问如何解决的? 方便的话,发个邮件给我  f_xujia@126.com,谢谢

网友F:
很简单,把最开始的一位认做符号位即可解决。

网友G(2009-01-01):
用移位指令,移一下符号位即可,应数据溢出

网友H:
WORD,0-65536,

带符号-32767 -0 -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