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格系统传输

楼主(2008-09-01):
两台发格系统精雕机,共用一台电脑,传输软件中除机台名,端口,其实一样,请问为何一台会提示"从计算机中止"?

急!!!

谢谢!

网友A(2010-08-28):
必须关掉当前一台机运行的传输软件,把通讯口摘掉插到另外一台上,再从新运行通讯软件

网友B(2013-03-25):
买个PCI 双串口卡,就能分别传输了。 你一个通讯口当然不能同时传2台机呀。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