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L编写的FB块

楼主(2008-09-01):
我用SCL编写了一个FB块,块中没有定义输入变量,只有输出变量。在梯形图中调用此FB块时,在EN端输入任何条件后编译都通不过(不能保存),但若在FB块中定义了输入变量,则在EN端输入条件后就可以通过编译,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加载相应的DB背景数据块了吗

网友B:
FB只有输出不要输入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呀?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呀,

FB肯定要有自己的背景数据块的、

楼主:
背景块是肯定加载了,输出结果也没有问题,我编的FB块直接引用公共DB块中的数据,所以不需额外的块输入数据了

网友C: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