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工知识要求试题(3)

楼主(2008-09-01):
42 、电缆在搬动中,电缆线盘应平放在汽车上,以便固定。(×)

43 、纸绝缘电缆中,绕包型电缆较分相铅包型电缆的工作电压为高。(×)

44 、中、低压聚氯乙烯电缆、聚乙烯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电缆,一般也与纸绝缘电缆一样,有一个完全密封的金属护套。(×)

45 、电缆在运行中,只要监视其负荷不要超过允许值,不必监测电缆的温度,因为这两都是一致的。      (×)

46 、电缆在锯钢甲时的工艺是先用直径为 2.0mm 铜绕绑 3~4 匝将钢甲绑紧,铜线的缠绕方向应与钢甲缠绕方面相反。(×)

47 、变电所停电时,先拉隔离开关,后切断断路器。(×)

48 、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压隔离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49 、高压负荷开关有灭弧装置,可以断开短路电流。(×)

50 、更换熔断器的管内石英砂时,石英砂颗粒大小都   一样。(×)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题型,何时一并贴出瞧瞧。

网友B:
初级电工知识试题

作者:来源:互联网文章点击数: 665

一、是非题
1 、指示仪表不仅能直接测量电磁量,而且还可以与各种传感器相配合,进行温度、压力、流量等非电量的测量。(
2 、电动系仪表除可以做成交直流两用及准确度较高的电流表、电压表外,还可以做成功率表、频率表和相位表。(
3 、准确度为 1.5 级的仪表,测量的基本误差为± 3% 。(×
4 、要直接测量电路中电流的平均值,可选用电磁系仪表。(×
5 、电压表的附加电阻除可扩大量程外,还起到温度补偿作用。(
6 、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
7 、直流电流表可以用于交流电路。(×
8 、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
9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每换一次欧姆档都要把指针调令一次。(
10 、测量交流电路和有功电能时,因是交流电,故其电压线圈、电流线圈和各两个端可任意接在线路上。(×
11 、用两只单相电能表测量三相三线有功负载电能时,出现有一个表反转,这肯定是接线错误。(×
12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接反会造成指针反偏转,但若同时把电压线圈也反接,则可正常运行。×
13 、电磁系仪表的抗外磁场干扰能力比磁电系仪表强。(×
14 、电动系相位表没有产生反作用力矩的游丝,所以仪表在未接入电路前,其指针可以停止在刻度盘的任何位置上。(
15 、按仪表对电场或外界磁场的防御能力,分为四级。级仪表在外磁场或外电场的影响下,允许其指示值改变± 1% 。(
16 、测量电流的电流表内阻越大越好。(×
17 、不可用万用表欧姆档直接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或标准电池的内阻。(
18 、无论是测直流电或交流电,验电器的氖灯炮发光情况是一样的。(×
19 、装有氖灯泡的低压验电器可以区分火线(相线)和地线,也可以验出交流电或直流电;数字显示低压验电器除了能检验带电体有无电外,还能寻找导线的断线处。(
20 、剥线钳可用于剥除芯线载面积为 6mm2 以下的塑料线或橡胶线的绝缘层,故应有直径 6mm 及以下的切口。(×
21 、电烙铁的保护接线端可以接线,也可不接线。(×
22 、手动油压接线钳可以用来压接截面为 16~240mm2 的铜、铝导线。(
23 、装接地线时,应先装三相线路端,然后装接地端;拆时相反,先拆接地端,后拆三相线路端。(×
24 、电焊机的一、二次接线长度均不宜超过 20m 。(×
25 、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26 、绝缘靴也可作耐酸、碱、耐油靴使用。(×
27 、铜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机械强度高,但在测试较高时易被氧化,熔化时间短,宜作快速熔体,保护晶体管。(×
28 、熔点低、熔化时间长的金属材料锡和铅,适宜作高压熔断器熔体。(×
29 、强电用的触点和弱电用的触点,性能要求是相同的,所用材料也相同。(×
30 、用作传感器、扬声器和微波器件的铝镍钴材料是永磁材料,能在一定的空间内提供恒定的磁场。(
31 、铝导线联接时,不能像铜导线那样用缠绕法或绞接法,只是因为铝导线机械强度差。(×
32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应有不同数值,环境温度越高,安全载流量越大。(×
33 、钢心铝绞线在通过交流电时,由于交流电的集肤效应,电流实际只从铝线中流过,故其有效截面积只是铝线部分面积。(
34 、土壤的热阻系数,将影响埋设电缆的散热,因而影响电缆的安全载流量。热阻系数越大,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越大。(×
35 、电缆管( TC )和管壁较薄,其标称直径是指其内径。(×
36 、裸导线在室内敷设高度必须在 3.5m 以上,低于 3.5m 不许架设。(×
37 、导线敷设在吊顶或天棚内,可不穿管保护。(×
38 、电缆短、牵引力小时,可用牵引头让线心承受拉力;当牵引力大时,可用钢丝套牵引。(×
39 、所有穿管线路,管内接头不得多于 1 个。(×
40 、电缆线芯有时压制圆形、半圆形、扇形等形状,这是为了缩小电缆外形尺寸,节约原材料。(
41 、电缆的保护层是保护电缆缆芯导体的。(×
42 、电缆在搬动中,电缆线盘应平放在汽车上,以便固定。(×
43 、纸绝缘电缆中,绕包型电缆较分相铅包型电缆的工作电压为高。(×
44中、低压聚氯乙烯电缆、聚乙烯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电缆,一般也与纸绝缘电缆一样,有一个完全密封的金属护。(×
45 、电缆在运行中,只要监视其负荷不要超过允许值,不必监测电缆的温度,因为这两都是一致的。×
46 、电缆在锯钢甲时的工艺是先用直径为 2.0mm 铜绕绑 3~4 匝将钢甲绑紧,铜线的缠绕方向应与钢甲缠绕方面相反。(×
47 、变电所停电时,先拉隔离开关,后切断断路器。(×
48 、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压隔离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49 、高压负荷开关有灭弧装置,可以断开短路电流。(×
50 、更换熔断器的管内石英砂时,石英砂颗粒大小都一样。(×
51 、备用变压器平时也应将轻气体继电器接入信号电路。(
52 、无载调压变压器,在变换分接头开关后,应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每相直流电阻差值不大于三相中最小值的 10% 为合格。(×
53 、通常并联电容器组在切断电路后,通过电压互感器或放电灯泡自行放电,故变电所停电后不必再进行人工放电而可以进行检修工作。(×
54 、蓄电池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的蓄电池电压已很低,多数电池电压仍较高,则可继续使用。(×
55 、电磁型过电流继电器是瞬间动作的,常用于线路和设备的过电流保护或速断保护。(
56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的动作时限与流过的电流平方成正比。(×
57 、气体(瓦斯)保护既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58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59 、更换高压熔断器的熔体,可用焊有锡或铅球的铜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锌制的熔体。(×
60 、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使用时,其注油塞应拧紧。(×
61 、真空断路器适用于 35kV 及以下的户内变电所和工矿企业中要求频繁操作的场合和故障较多的配电系统,特别适合于开断容性负载电流。其运行维护简单、噪声小。(
62 、并联电容器组允许在 1.1 在倍额定电压长期运行,允许超过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30% 长期运行。(
63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兼有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功能。它不仅能实现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而且可以实现电流速断保护。(
64 、一般刀开关不能切断故障电流,也不能承受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和热效应。(×
65 、低压负荷开关(铁壳开关)能使其中的刀开关快速断开与闭合,取决于手动操作机构手柄动作的快慢。(×
66 、把适用于间继长期工作制的接触器(如 CJ12 系列),用于长期工作制时,应将它的容量降低到间断长期工作制额定容量的一半以下使用。(
67 、接触器银及银基合金触点表面在分断电弧所形成的黑色氧化膜的接触电阻很大,应进行锉修。(×
68 、经常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宜于热继电器来保护。(×
69 、塑料外壳式低压断路器广泛用于工业企业变配电室交、直流配电线路的开关柜上。框架式低压断路器多用于保护容量不大的电动机及照明电路,作控制开关。(×
70 、在易燃、易爆场所的照明灯具,应使用密闭形或防爆形灯具,在多尘、潮湿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的灯具,应使用防水防尘型。(
71 、多尘、潮湿的场所或户外场所的照明开关,应选用瓷质防水拉线开关。(
72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输出的视在功率。(
73 、电源相(火)线可直接接入灯具,而开关可控制地线。(×
74 、安全电压照明变压器使用双圈变压器,也可用自耦变压器。(×
75 、可将单相三孔电源插座的保护接地端(面对插座的最上端)与接零端 9 左下孔)用导线连接起来,共用一根线。(×
76 、电源线接在插座上或接在插头上是一样的。(×
77 、螺口灯头的相(火)线应接于灯口中心的舌片上,零线接在螺纹口上。(
78 、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指输入定子绕组的每相电压而不是线间电压。(×
79 、电动机起动时的动稳定和热稳定条件体现在制造厂规定的电动机允许起动条件(直接或降压)和连续起动次数上。(
80 、异步电动机采用 Y- Δ降压起动时,定子绕组先按Δ联结,后改换成 Y 联结运行。(×
81 、电动机短时运行工作制规定的短时持续时间不超过 10min 。(×
82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表示电动机绕组的绝缘材料和导线所能耐受温度极限的等级。如 E 级绝缘其允许最高温度为 120 摄氏度。(
83 、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的方法,适用于容量在 320kW 以下笼型异步电动机频繁起动。(×
84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常采用 Y- Δ减压起动。(×
85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在重载起动和低速下运转时宜选用频繁变阻器起动。(×
86 、采用频繁变阻器起动电动机的特点是,频繁变阻器的阻值能随着电动机转速的上升而自行平滑地增加。(×
87 、绕线转子异不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起动时,所串电阻越大,起动转矩越大。(×
88 、检查低压电动机定子、转子绕组各相之间和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用 500V 绝缘电阻测量时,其数值不应低于 0.5M Ω,否则应进行干燥处理。(
89 、对于仅是单一的操作、事故处理操作、拉开接地刀闸和拆除仅有的一组接地线的操作,可不必填写操作票,但应记入操作记录本。(
90 、对开头的操作手柄上加锁、挂或拆指示牌也必须写入操作票。(×
91 、运行电气设备操作必须由两人执行,由工级较低的人担任监护,工级较高者进行操作。(×
92 、变配电所操作中,接挂或拆卸地线、验电及装拆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等项目可不填写操作票。(×
93 、变电所停电操作,在电路切断后的验电工作,可不填入操作票。(×
94 、抢救触电伤员中,用兴奋呼吸中枢的可拉明、洛贝林,或使心脏复跳的肾上腺素等强心针剂可代替手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两种急救措施。(×
95 、电源从厂内总降压变配电所引入的厂内二次变配电所,变压器容量在 500kVA 以下的,可以不设专人值班,只安排巡视检查。(
96 、电气设备停电后,在没有断开电源开关和采取安全措施以前,不得触及设备或进入设备的遮栏内,以免发生人身触电事故。(
97 、用万用表 R × 1 Ω档测试电解电容器,黑表笔接电容器正极,红表笔接负极,表针慢慢增大,若停在 10k Ω,说明电容器是好的。(×
98 、锗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正向压降比硅管的正向压降大。(×
99 、对厚板开坡口的对接接头,第一层焊接要用较粗的焊条。(×
100 、对水平固定的管件对接焊接时,可采用自顶部顺时针或逆时针绕焊一周的方法焊接。(×
二、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空格内)
1 、下列仪表准确度等级分组中,可作为工程测量仪表使用的为 c 组。
a 0.1 0.2 b 0.5 1.0 c 1.5 2.5 5.0
2 、要测量非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应选用 a 仪表。
a 、整流系 b 、电磁系列化 c 、磁电系列化 d 、电动系
3 、一个磁电系直流表,表头满标度 100A ,标明需配 100A 75mV 的外附分流器,今配用一个 300A 75mV 的分流器,电流表指示 50A ,实际线路中电流为 c
a 50A b 100A c 150A
4 、钳形电流表使用时应先用较大量蹋缓笤偈颖徊獾缌鞯拇笮浠涣砍獭G谢涣砍淌庇? b
a 、直接转动量程开关 b 、先将钳口打开,再转动量程开关
5 、要测量 380V 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应选用额定电压为 b 的绝缘电阻表。
a 250V b 500V c 1000V
6 、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时,要用单根电线分别将线路 L 及接地 E 端与被测物联接。其中 a 端的联结线要与大地保持良好绝缘。
a L b E
7 、对 10kV 变配电所,就选用有功电能表准确度为 c 级,对应配用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为 b 级。
a 0.2 b 0.5 c 1 d 2
8 、一感性负载,功率为 800W ,电压 220V ,功率因数为 0.8 ,应选配功率表量程可为 b
a 、额定电压 150V ,电流 10A b 、额定电压 300V ,电流 5A
9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应串联接入电路中,有“ * ”发电机端应接到电路中的 b 端,另一电流端接至 a 。电压线圈是并联接入电路,标有“ * ”发电机端接至 d
a 、负载侧 b 、电源侧 c 、任一侧
d 、电流端钮的任一端 e 、负载的任一端
10 、快热式电烙铁持续通电时间不可超过 a
a 2min b 5min c 10min
11 、室外雨天使用高压绝缘棒,为隔阻水流和保持一定的干燥表面,需加适量的防雨罩,防雨罩安装在绝缘棒的中部,额定电压 10kV 及以下的,装设防雨罩不少于 a ,额定电压 35kV 不少于 c
a 2 b 3 c 4 d 5
12 、银及其合金及金基合金适用于制作 c
a 、电阻 b 、电位器 c 、弱电触点 d 、强电触点
13 、氯丁橡胶绝缘电线的型号是 c
a BX BLX b BV BLV c BXF BLXF

网友B:
以上是试题的全部内容,是好久以前的了.

网友C:
你有没有高级的呀?

网友D:
高级不好考

网友E:
中级 的好考

网友F:
考高级是否必须有中级证啊

网友G:
你有没考高级,是否必须有中级证啊有高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