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问题探讨

楼主(2008-09-01):
电磁流量计原先是正常的,由于使用一段时间后,流量波动大,其中电路板都换过了是好的,还有可以测得两 个电极电位相差不多,也就是说电极是好的,现在不好判断问题出在那儿。 有没有厂家的工程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什么牌子.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检查1,是否严格按安装要求做2物料是否满足电导要求有没有气泡3现场有没有干扰,接地是否良好.附近有没有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