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街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个客户测量氧气(用来进行焊接的氧气),管道流量是800m³---1000m³/天,测算了下也即是33m³/h,选用了DN25的涡街流量计,只有当阀门全开的时候表头才有流量显示。还有个分管是主管的1/3流量,选用了DN20的涡街流量计,这个更糟,阀门全开也没有丝毫的流量显示。我去现场看了下,流量计的前后都留有足够的直管,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我用小铁棒试着敲击了DN20流量计的管道口,表头也没有丝毫的变化,所以怀疑是不是流量计有问题了??? 很是纳闷!  现场的管道温度和压力都是正常参数。  请高手给个指点!!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对了,流量计是竖着装的!

网友A:
压力是多少啊?

我判断你的流量选择dn25小了一些

楼主:
回楼上:首先谢谢楼上回答我的问题,压力是小于等于1.6Mpa。  但是你说我选DN25的小了应该不对吧??  我们来算一下,就按照1000立方米每天来算,也就是41.66每小时。DN25的流量范围是10--80啊!  一点不小的。  我还怀疑有点大了呢,因为要管道阀门全开才能测量到数值!

网友B:
怀疑DN25涡街流量计选大了。DN20流量计如果用小铁棒有规律的敲击而无反映,可能是检测器有问题,或者与主板的接线松了,打开看看!

网友C(2009-03-17):
DN25在测量气体时候10到100  你30方的选择这个  在这个流量下肯定不准确    我怀疑选择大了  要考虑缩进

网友D:
流速太快会引起流量计显示不正确,应该是选大了,我用过测量液体的,减小流量计前截止阀显示才比较准

网友E:
1:你要把压力算上。看看工况流速是否还满足涡街量程的测量段里。

2:还有确实涡街坏了。

网友F:
从你表述看,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显示不显示的问题,应检查接线及电源,再是另换一台看是否原表存有不显示故障。供参考。

网友G:
应该震动的话流量计应该有反应啊。

网友H:
1.虽说您流量范围不小,但是在实际使用工程中流量偏小,流速太低,造成涡街没法正常测量。

2、可以轻敲管线,观察涡街显示是否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则说明传感器故障。

网友I(2009-04-16):
我在使用流量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J:
按楼主的算法,流量是在33N.m3/h,但压力1.6Mpa的情况,实际的工况流量仅有2m3/h左右,而一般涡街流量计DN20的下限也会大于5m3/h,所以无法进行测量。建议选于更小管径的流量计或者其它工作原理的流量计。

网友K:
流量计是竖着装的!涡街竖着装安装流体要从下往上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按楼主的算法,流量是在33N.m3/h,但压力1.6Mpa的情况,实际的工况流量仅有2m3/h左右,而一般涡街流量计DN20的下限也会大于5m3/h,所以无法进行测量。建议选于更小管径的流量计或者其它工作原理的流量计。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M:
同意蓝羽飞扬的看法:涡街流量计用小铁棒有规律的敲击而无反映,可能是检测器有问题,或者与主板的接线松了,打开看看,如果口径选的稍大可以调整放大板上的电阻改变脉冲起点,但要用脉冲示波器调。

网友N:
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