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水池水位监测仪表way

楼主(2008-09-01):
集水池距地面深4米,安装水位测量仪表,要求上限3.8米,下限1.2米报警。以前只有下限报警,用的是静压式变送器,而且易损坏。请问用什么仪表好一些?

楼主:
谢谢。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要是安装位置的话,可以在顶部做个插入式液位控制器,在设定位置有干璜开关,当液位到达,干璜开关动作,发出报警信号,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此产品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观察直接,是理想的水位报警仪表

上海远望成立于1991年,是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液位计专业生产厂,并获得ISO 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经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全国检索(证书编号:92119、1992年3月18日)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荣获上海市科技成果证书(证书号:02002Q10927ROS)。
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登陆我厂的网站
网址:www.518yb.net     www.shyuanwang.com
联系人:苏工程师
QQ:767886975    QQ群:52339358
咨询电话:021-56663551转201

为了更好的进行交流,现建仪器仪表采购群52339358,希望能在这里进行技术的交流,信息的共享!

网友A:
插入式液位开关(液位控制器)

网友B:
如果介质粘稠的话建议使用1楼仁兄推荐的产品,如过介质纯净无杂志的话介意使用2楼仁兄的产品,毕竟便宜成本低,但该产品对于精度相对高的使用上调试有点偏难,容易出现运行中误动作

楼主:
两位仁兄所推荐的产品我都到你们的网站拜访了,1楼仁兄,请问“井下泵头水锤防护型”是什么结构?集水池有时启动水泵,水流很急很浑,是否适用?还有你们的传感器都好像带法兰,集水池中如何安装?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帅克仪器029-85398206

网友C:
安装液位计就行,通过软件或数显表实现报警功能,或者安装液位开关报警。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罗斯蒙特的导波雷达液位计,我单位用的很方便,再就是美国凯泰克的磁致伸缩液位计。

网友E:
超声波液位计即可,国产5000以内轻松搞定甚至2000,进口的5000以上各个价位的都有,推荐西门子Probe LU好多水处理工程都用过,精度很好0.15%,稳定性也不错,两线制,很简单,价位也不高,

网友F:
超声波液位计就很好

网友G:
我也推荐超声波液位计,因为现在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和静压式的,而且安装方便,便于维护

QQ:99033662

网友H:
装个超声波液位计撒,西门子的比较好。

我们有很多现场成功的经验。一般5年以上不会坏。你要的功能也有。在6000左右

网友I:
集水池的液位测量控制,用插入式浮球液位计比较妥当。

不知测量的介质如何。用电极来控制效果很好。去http://www.zheshi.com/b/indexp.htm       看看液位计、液位开关、料位计、料位开关、界面测控仪表

网友J:
投入式静压液位计容易坏吗?没找好厂家啦!我们的同类产品在钢铁厂三年了,十六台也没有坏过一台,请参照一下www.sunware65.com

网友K:
液位计?

太多了,我用过好多了,都挺好用;

你那测量介质是水,太好选了,静压式差压变送器很好用啊,关键选对厂家。

楼主:
射频导纳物位计好用吗(价格、备件、维护等)?

网友L(2008-10-09):
引用 楼主:
射频导纳物位计好用吗(价格、备件、维护等)?

从使用长久 价格低廉 维护方便来说 还是用物理测量的东西比较好,推荐连杆浮球!

可以联系我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张弛 027-87332314

网友M(2009-10-06):
只需要控制 就安装一个液位开关就搞定了 需要测量 可选用的液位计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液体比较清,可以选用静压式液位计 如果液位比较脏可选用超声波液位计或者电容液位计(选用超声波液位计要注意会不会有蒸汽产生,如果有蒸汽就不能用)至于有人提议用导波雷达,如果有钱当然可以,浮球液位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N:
静压液位计一般不会坏,但是如果底下淤泥长时间不清的话容易出现读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