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机械
欧陆装置591P/35A出现丢失脉冲报警?

楼主(2008-09-02):
欧陆装置591P/35A在轻载时正常,在负载较重时出现丢失脉冲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A:
有没有做电流环优化?

楼主:
做了,但和电流优化没有关系吧!丢失脉冲说明整流出来的6个波头至少少了一个,
和电流环的参数没有关系,如果参数有问题,只是电流环不稳定,但波头应该是齐的

网友B:
那你仔细检查下板上的触发接插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