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电机减速器-欢迎讨论

楼主(2008-09-02):
技术要求:

一:20秒-1分钟/转

二:300牛米

直流还是交流电机?多大的?

什么类型的减速机构?

为什么做这样子的选择?

这些问题似乎很基础,只是可供选择的好像很多,比如,电机的品牌就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是合适的。

楼主:
联系方式:mail/qq:117234850@qq.com

网友A:
0.18KW/4极普通三相电机+三级摆线针轮减速器(速比30000)+小功率通用变频器

出轴方向不合适可以改为:二级摆线针轮减速+一级蜗轮减速(总速比30000)

网友B:
可以选择普通的四级电机+行星减速机(速比高达512:1),可以减速,增扭矩。如有疑义或者其他问题,请联系13552693732宋先生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方案,我是做控制的,减速机这一块,以前未接触过,包括选型以及计算方法。以前觉得这是机械工程师的事情,现在由于环境的原因必须得自己做了。正在看机械设计手册四版四卷第16篇减速机。现在整理一下设计的已知条件:1从动机构:高压切换开关(就是多档选择切换,相当于收音机上的波段开关吧,只是体积比较大)2工作时间:断续工作。3输入转速:不知道,还没选择电机哩(先假设0.18KW/4极普通三相电机1500r/min)。4输出转速1r/min-3r/min。5工作转矩300Nm。

选型:1传动比1500-500? 2使用系数k=1.35  3电机功率N=Mn/9550 = 300x1/9550=0.032Kw。实需转矩1.35x300=405  4按机械手册的表16-2-118查型号。。。。不好意思,那个是一级减速。呵呵。不会了,谁来救命啊。。。。

网友A:
20秒/转=1/20转/秒=3转/秒

1分钟/转=60秒/转=1/60转/秒=1转/分,

电机选4极,速比3/1500=1/500。。

功率=N=Mn/9550 /  η= 300x1/9550/0.45=0.08Kw

网友C:
楼上的换算不错!这样就容易了解了

楼主:
最新的方案选择:步进电机,指标:0-150转/分,扭矩>14

减速机1:40

输出扭矩: 14*40*0.7=392>300

输出转速:0-3.75

这种方案是不是比上面的方案合理些?价格好像也低些?

楼主:
顺便问一下:减速机,和步进电机,哪些牌子比较好。价格啊,质量啊。。。

网友D:
成本允许可以考虑下交流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

楼主:
呵呵,就是需要尽可能的降低成本,现在做事情,难啊。。。

楼主:
垂直轴步进电机是不是锁不住?交流伺服电机呢?

再者,我的计算里没有算惯量,难道不需要考虑吗?怎么考虑?

网友E(2008-10-06):
对:john0718 关于

顺便问一下:减速机,和步进电机,哪些牌子比较好。价格啊,质量啊。。。

内容的回复:

步进电机的话用过产的划算些  因为步进电机对精度要求几乎没有,广州白云步进电机还不错,业内口碑还挺好的,减速机呢,考虑成本的话,且精度不是特别特别高的话,我觉得用我们湖北行星的可以了

网友F:
谐波减速器,可以获得1000以上的降速比,单从输出转速范围和减速增矩效果来看应该很容易满足你的要求,电机形式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你说得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