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直流变频?

楼主(2008-09-02):
我是新人,最近听到一个新名词“直流变频”怎么也想不通直流怎么会有频率,怎么来变频调速?请各位大侠教教小弟!

网友A:
继数字电视之后,今年的媒体上又频频出现“数字变频空调”的概念,各厂家纷称自己的空调为数字变频式空调,把消费者说的云里雾里。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空调才是数字直流变频空调呢?按照严格的科学的意义来说,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的
空调器才是真正的数字直流变频空调。从空调部件的重要程度来看,空调要想数字直流化首先要使空调压缩机做到数字直流化。
空调压缩机在空调中的重要地位,就如同是人的心脏,只有空调压缩机实现了数字直流化,才能使空调的数字直流化得以实现。近日海尔空调研制开发出的“新超人”数字直流变频空调,采用了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效数字直流变频压缩机,这种压缩机采用数字信号控制,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空调压缩机,它的采用实现了压缩机的低噪音高效运转。这种高科技含量的压缩机要求以数字转换电路代替原来的交流转换电路,并能根据环境温度变化精确控制转速,使压缩机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高效数字直流变频压缩机的独特优点在于它摒弃了原有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变转速方式交流电机”的循环工作方式,采用先进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变转速方式数字电机”控制技术,减少电流在工作中转变次数,使电能转化效率大提高。
其次数字直流变频空调的风机要采用数字电机。数字电机是指采用数字脉冲信息控制的,转速非常精确的电机,在电机向转动和改变转速期间能够实现减速加速的完全控制,可以保证风机以最佳方式进行平稳安静地运转。同时避免了交流电机引起的交流噪音,大大地降低了运转噪
第三,要采用数字处理的传感器。传感器是环境温度与空调温控系统对话的窗口。海尔新超人传感器采用数字化处理后,可以接受代表真实环境的模拟信号,将它转换成数字信号,以数字方式对信号进行处理,精确地控制压缩机和风机的转速,可使温控精确到0.5℃范围内。也就是说,环境温度稍有变化,传感器就会准确无误地将这种变化传达给压缩机与风机系统,进行调温,使室内温度始终处于一种近似恒温状态。精确的调温,使室内舒适度更高。
第四,数字化空调要真正充分节能。海尔采用的国际领先的高效数字直流变频压 缩机采用了V型永磁转子,无磁损,不需磁化,使磁力线集中,大大减少了转换过程中的能量耗损,使压缩机运行更平稳、更安静、效率更高,比普通空调省电48% 。数字压缩机的节能效果,就如同一只灯泡,在没有采用数字化处理之前,假使电能30% 用来发光,70%用来发热,如果能实现数字化,那么采用数字化之后,70%的电能转化成了光,30%的电能转化成了热能,其节能效果显而易见。

网友B(2009-03-10):
大家都是做技术的,请你好好地讲技术问题,不要在这里炒做,做广告。

网友C:
直流变频是一些厂家炒作的广告,不就是调速嘛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同问

好像家电经常这么说

网友E:
是不是又是换了个新瓶子装老酒哦,既然是直流,就没有频率,既然没有频率,你从何变起?
不过就是伺服电机或是步进电机罢了,靠脉冲来运行的电机,早就有了,换了个新的名称好吸引眼球。别人又搞不清你的成本,想咋卖价钱,就好办了,呵呵呵,这就是厂家拼命的造新概念的动力。

网友F:
我第一次听说“直流变频”是在某知名品牌空调广告上,随后去苏宁询问该厂家人员是怎样的概念,她们支吾半天也未解释清楚。但愿是有所新意不仅仅是家电企业再次祭出炒作概念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