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上电显示F002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02):
西门子上电显示F002过压,r0026显示1028V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兄弟问题讲清楚呢?????西门子什么? 直流交流啊!!!!!!1

线路板坏了....拿去报修吧

楼主:
是430,18.5kw的

网友B: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C:
检测电路有问题,实际电压肯定去不了这么高的!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D:
直流母线电压高~

网友E:
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F:
r0026应该在500左右,检查检测电路,西门子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G:
一定是幻觉。喝多了。过压就查查高压检测电阻附近。

网友H:
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是碰到过一次,是420-2。2KW的,也是显示一千多付

网友I:
检查788J有没有问题

网友J:
“r0026显示1028V“

1、如果检测是正确的,这个电压太高,那就是制动单元IGBT开路,或制动检测驱动没工作;

2、如果不是,说明检测电路显示不正常!

网友K:
最高不应超过800V

网友L:
在接线端子DC- 和DC+两端测一下电压,正常应该540V左右。可能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M: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禁止报警

网友N:
问题就摆在面前,如果能耗制动打开正常的话,就肯定是检测单元元件出问题了。

这就是故障,“禁止故障”,亏你想得出,你想用到变频器报废呀,那样就亏大了

网友O(2008-10-03):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都是现货

网友P:
f002不是3秒内直流母线电压没有达到进线电压的1.34倍吗,怎么会是过压呢,我们使用的是masterdrive。

楼主(2008-11-03):
A788J换过也不行,找西门子售后修了一个多月也没修好。

网友F:
你打我电话,我给你说什么坏了

网友A:
你电话多少我打!!!!!!告诉下你的电话号码

网友Q: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