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中断出现的现象

楼主(2008-09-02):
最近做一台设备,需要系统提供周期为40MS,站空比为50%的脉冲。用FP0-C32T的定时中断,设定中断时间为20毫秒。每次在中断程序中将输出状态取反。结果得到的脉冲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周期还是比较准。但是占空比在变化。有时是导通16MS,断开24MS。有时是18MS和22MS。但是没有规律。考虑到该种plc没有立即输出功能,中断程序中置位或复位的输出口不能在中断程序中马上变化。必须等到扫描结束后再变化。输出的脉冲导通和断开时间应该都大于20MS,周期也应该大于40MS。没有找到原因。虽然后来该脉冲用单片机给出,但是还是想知道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A:
用以下方法:

建议最好用高速输出点Y0,Y1,Y2,Y3,其它输出点可能反应不过来

另外可试一试

1.固定扫描周期

2.用F173PWM指令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

楼主:
      也有人建议我用PWM指令来实现。但是没有办法产生周期为40MS的方波。(只有52,26,10,5MS等)同时没有办法计数,只输出60个脉冲。(可能同时将脉冲输入到中断中去计数,数目到后将指令停止可以实现,但没有实验过)。不过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B:
那种不能用PWM

网友A:
也可用JOG指令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