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9-02):
台安N2变频器主板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显示LU-C,能复位且不带电机正常,但启动时输出电压不稳定,空载电机抖动.在6HZ左右跳LU-C故障,我在P和P1之间串了两个40W的灯泡想请教高手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更换光藕和电容就解决

楼主:
对:新三毛 关于

更换光藕和电容就解决

 光藕和电容已经换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IGBT或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C:
IGBT或驱动是一方面,另外测下驱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