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8-09-02):
各位大侠:本人选用一台富士22KW变频器,带机床一台,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后发现在运行过程中仍会报减速时过电压,用手摸制动电阻并没有发热迹象,外部接线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制动电阻用得是27欧姆/1.5KW四个电阻,先两两串联再相互并联做成,同样的机床就安川的就没有问题,制动单元是新的,坏的可能性不大,再者怎么检查制动单元的好坏呀!!!!!

网友A:
制动电阻在加一组并联......  制动电阻他大了.....

网友B:
安川和富士的制动电阻值应该不一样,选型时应该看手册!!!!

网友C:
看一下减速时间是否过短。还有制动单元内有保险,打开测一下是否熔断!

楼主:
好像是1和2端子没有接

网友D:
制动单元的制动电压门槛值是可以选择的,里面有跳线。估计是你的制动电压门槛值太高了。

网友E:
怎样根据功率大小选择制动电阻啊。。。。。。。。。。?

网友E:
15KW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配方法。。。。。。。。。。。?

网友F:
普通的惯量估算的制动电阻(R)=700/电机功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