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卡控制螺旋运动

楼主(2008-09-02):
现要做一个螺纹磨床,要用到运动控制卡,但以前没接触过,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需要实现的功能相当于螺纹磨削,一个轴旋转,另一个轴做直线进给,一个轴要断续进给(因为磨螺纹不是一遍就磨好,每磨一遍这个轴就横向进给一小短距离),还有一个轴旋转切削(此轴拟采用磨削用电主轴),同时还要对整个工况实现闭环控制。

我的想法是用两个伺服电机实现旋转和直线进给,这两个轴是要联动的,它们的转速根据需要加工螺纹的导程的不同有不同的比例关系。用一个步进电机实现断续的横向进给,用一个磨削用电主轴实现磨头的高速旋转。想请教各位不知这样选配电机是否合理?

我之前看过固高卡的技术参数,他们的卡的运动方式只有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我想问的是运动控制卡有没有直接控制电机轴旋转的功能,类似于G代码中的M03,还是要自己编程才能实现?

由于要实现闭环控制,拟采用光栅尺对直线进给轴的位置环做检测,我的想法是,取旋转轴的编码器的速度环和直线进给轴的位置环做反馈,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两个轴的闭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三轴螺旋插补,TRIO有这功能

网友B:
螺旋线插补,TRIO PMAC GAILL 等都应该有,国产的就算了,别找了。

带螺旋线插补功能的运动控制卡,有自己的螺旋线插补的算法,使用起来用命令就好,不需要自己编写底层算法。不过编程是当然的,你的速度、比例关系等都需要编程。

反馈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C:
GAlIL卡的螺旋线插补比较麻烦,要先两轴做圆弧插补,第三轴和相应插补座标做电子轴转动。

网友D:
其实未必需要螺旋线插补,类似于螺纹插补的功能加上必要进刀加工循环就差不多了。

一个轴旋转【C轴】,另一个轴做直线进给【Z轴】,一个轴要断续进给【X轴】,还有一个轴旋转切削【主轴】,正如楼主所言,C轴和Z轴插补,X轴在此只起到姿态轴的作用,无需参与插补,主轴是开关量轴。几乎任何市面上可见的中档以上运控卡都足以满足上述控制需求。

网友E:
此軸控卡的難度不高 但此系統的難度相當高

機台精度 還有主軸

這是磨床 不是車床

网友F:
从运动要求上。没看出需要三轴螺旋线插补。直线进给轴跟随旋转轴就好,或者两轴之间做个直线插补。

网友E:
是三軸 如波恩所提 其實就是車床用的控制器 主軸當C軸來用

网友G:
普通的运动控制卡都可以,C和Z弄个电子齿轮啊!哪里有什么螺旋线呢.螺磨应该是二轴的插补

网友D:
是啊!能简单,就不要复杂化。

网友H(2008-10-11):
正在改造这个东西,应该是2轴的插补

网友I:
同意8楼的说法,没有锥度的螺纹2轴插补就行,带锥度的3周插补,主轴匀速旋转,xy平台走一条斜线就可以磨出螺纹!

问一下,管子多大直径,什么材料?

网友J(2010-01-06):
您好!想知道您的螺纹磨床设计情况?请与我联络:13503241775。E-mail:info@bimtool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