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一段程序

楼主(2008-09-02):
谢谢各位大侠来看我的帖子啊

程序要求:有4个输入信号 X1 X2 X3 X4  , 当X1有输入且Y3 Y5 Y7均无输出的时候Y1输出,5秒后Y1停止输出,2秒后Y2输出。当X2有输入且Y1 Y5  Y7均无输出时 Y3输出,5秒后Y3停止输出,2秒后Y4输出。当X3有输入且Y1 Y3  Y7均无输出时 Y5输出,5秒后Y5停止输出,2秒后Y6输出。当X4有输入且Y1 Y3 Y5均无输出时 Y7输出,5秒后Y7停止输出,2秒后Y8输出。

且希望程序能在24小时后循环换位X1X2X3X4 达到均摊负载时间的目的

楼主:
补充 X1X2X3X4有可能同时都有输入

楼主:
在线等高人解答

楼主:
其实质是把 变频器1拖4 循环软起功能 移植到PLC上  这样变频器做一台基本的PFC控制用 利用PLC实现循环软起 节省器件和复杂电路引起的安全隐患

网友A:
大哥 哪里不清楚啊 ?告诉我  我补充下

网友B:
且希望程序能在24小时后循环换位X1X2X3X4 达到均摊负载时间的目的

网友B:
且希望程序能在24小时后循环换位X1X2X3X4 达到均摊负载时间的目的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按照你说的那个流程,是不可能X1,X2,X3,X4同时输入的,如果有的话,那那个三个均无输出的条件就不成立

网友A:
具体是这样 的   变频器 送启动信号是 先X1当X1不能满足功率要求是再送X2 然后X3直至X4

这样就存在个问题  X1对应的1号设备 运行时间最常  基本上不能休息

我是想过24小时以后   循环切换一下  具体就是  送x1信号时 让X2对应的设备启动 送X2时X3对应的设备启动 依次类推

每24小时循环换位1次   这样4天以后就又回到了  题目上说的状态

网友A:
你说的那个4个输入都有的情况可以啊    Y1 Y3 Y5  Y7输出的时候最多十几秒  绝大多数时间是Y2  Y4  Y6  Y8在输出  能满足条件

网友B:
加我QQ聊 QQ:375418120

网友C:
大概有点明白你的意思。大概是例:1、1、1KW3台泵用1台变频器满足1-3KW输出的全变频控制。同时满足3台泵首启动位置循环的目的。

Y/N?

网友A:
对  dui   dui dui dui  duidui

网友A:
对:淡淡烟草香 关于

大概有点明白你的意思。大概是例:1、1、1KW3台泵用1台变频器满足1-3KW输出的全变频控制。同时满足3台泵首启动位置循环的目的。

Y/N?

内容的回复:就是我说的多了个泵  4个泵而已

网友D:
你画个真值表--化简--再把它转化到梯形图

网友E:
楼主准备出多少银子

网友F:
看看      能不能搞定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逻缉控制都搞不定啊。。。不是吧。。。

网友H:
加我QQ,可以帮你讲下。

网友I:
你学习用还是工作用?

加我QQ聊 QQ:939495331

网友J:
还应有 1频率到达输出至PLC信号   2变送器检知信号  在工频和变频间切换,只要流程清楚了,不是很难,楼主可以自己搞定的。

网友C:
变频1拖4,满足全功率的变频要求。如果换位只是为了达到保护电机,不要某台累积时间过长的话,建议采用计时累积的方式,首启动总是累积时间最短的那台。满足4台泵的互用互备的要求。 有确定需要可Email :nineray008@163.com 为你解答。

网友K(2008-10-05):
这和我做的四泵恒压供水系统一样呀!要求就是让工作最长的泵最后运行!就是停止最长的泵先启动!是这样的吧?

我给你说个方式:就是让每台泵停止后开始记时/!启动的时候选择时间最长启动!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还不明白就 只有和我QQ聊了!乐意帮忙!672704529

网友L:
你可以用顺控程序控制

网友M:
谁有现成的程序啊 ,可以发给我学习用吗,thr474647643@126.com

网友N:
根据PLC内部时间日期来做平均启动。就行了。

网友O:
大哥,你说的我都晕了,可能不只我一个人,不过有一点,写这个程序一定不难,最简单的方法是把Y的输出写成子程序,然后调用可能简单的多,还有24小时循环动作就是重复动运行这个程序不就得了?我说的对吗?

网友P:
现成的设备我几年前就做过了,循环变频1托4,你说的功能还不全面,

我建议你出几个小钱,俺可以把全套资料送给你。

网友Q: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N(2008-11-11):
据PLC内部时间日期来做平均启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