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LC系统能否输入两路压力变送器信号?

楼主(2008-09-02):
现厂里有两个西门子PLC系统,相互独立。现在需要把一液位信号传送给两个系统。变送器是E+H压力变送器,两线制。我想把变送输出的4-20mA串联起来送到两个系统,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两个PLC系统的AI能否这样串联?期待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4线制的应该没问题不过如果其中一个PLC停电或出故障时就不准了

网友B:
单独给变送器送电,且两个PLC的模拟输入口不存在电位上的关联(不共地)就没有问题。总之,两个PLC及变送器的电源要完全隔离。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C:
我们用的温度变送器是4-20mA输出,两线制,串行送入两个系统,一个是PLC,一个是DCS,没有任何问题;

仪表班长做主把4-20mA串行送入三个系统(两个PLC,一个DCS),第二天工艺报告,DCS上温度波动10度,

我马上就想到三路不行,我就叫人改成两路送入,第三路由一PLC中转后送出,波动消失;

所以,结论,两路串没问题,三路串不行;

网友B:
所以,结论,两路串没问题,三路串不行;

---------------------------------------------------------

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结论,实质是变送器电流源的带负载能力。

如果变送器是给的24V直流电压,输出20mA电流时,理想状态时负载电阻最大不能大于1.2K,实际情况下电阻要更小。当三个电流口串在一起,其内部的取样电阻有可能大过变送器规定的外接电阻值,所以造成了你见到的现象。

网友D:
可以,安全考虑的话加一个一变二智能模块变出两路4~20mA信号分给两个PLC;另外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E:
本人也强力推荐使用一入二出隔离模块,不单对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电源多能隔离。

网友F:
加一个一变二智能模块变出两路4~20mA信号把

网友E(2009-01-19):
 2线制4-20MA,串联是可以的。前2天做一项目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