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型输出可以直接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吗?

楼主(2008-09-02):
继电器型输出可以直接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吗?比如(CQM1-OC222)能否公共点接上交流220v来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谢谢

网友A:
可以,只要这个公共点是独立的,

网友B:
可以,只要这个公共点是独立的

网友C:
32A的接触器也直接连过

网友D: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

网友E:
可以的。但要注意继电器输出点的承受电流值。

楼主:
谢谢各位!happy-1437兄,能告诉效果怎么样嘛?谢谢

网友F:
淡淡烟草香   4楼 回复时间:2008-9-2 16:32:38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

网友G:
最好不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便宜又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便宜又安全

是这样安全

网友I:
可以,只要这个公共点是独立的,一般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否则一旦烧毁PLC输出继电器,维修费用和时间够受的.

网友C:
我个人观点:9-32A的接触器直接接没问题,

现在用了快1年了,没出现问题,

不放心的话就加中间继电器罗

网友J:
请问:CJIM的ID211输入可否直接至24V,14A的开关电源?

网友K:
个人观点:9-32A可以直接用,我公司的设备这样用几年都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L:
不是太大的就可以,也可加个中间继电器吗又不要多少钱

网友M:
可以是可以,但出问题时会得不偿失

网友N:
要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O:
可以的,接之前要接个适当的保险丝,还要在继电器两条线上并个电阻和电容(电阻和电容是串联状态R100-200瓯 P1-2瓦  C0.1耐压大于或等于400V)

网友P: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加中间继电器有他的道理,可以保证PLC绝对安全可靠。

用PLC最大的优点就是减少继电器的数量,如果屁大的容量也用继电器中转,PLC还有什么优越性?还不如直接用继电器!

网友D: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加中间继电器有他的道理,可以保证PLC绝对安全可靠。

用PLC最大的优点就是减少继电器的数量,如果屁大的容量也用继电器中转,PLC还有什么优越性?还不如直接用继继电器!

不同意这个观点,“用PLC最大的优点就是减少继电器的数量”这个对于现在的PLC来说并不是仅仅的意义了。现在的PLC要比纯继电控制功能强大的多。另外PLC节省继电器,省的是产生逻辑和转换逻辑时用的继电器,并不是省的隔离继电器。隔离中继是因为用了PLC才用的,并不是继电控制本身带来的。

网友Q:
要看接触器的线圈需要多大电流才能动作!小的接触器可以直接带!大的接触器就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

支持

网友S:
继电器模块的话就不用了,本来就是继电器的

网友T:
没有问题,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U:
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V:
小的没问题,大的加中继安全点,安全可靠对工业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W:
那要看什么场合了,在自动化生产线都要接中间继电器,那样安全系数高点。

网友X:
加中间继电器有他的道理,可以保证PLC绝对安全可靠,如果接触器小的放心直接使用

网友Y:
可以,三菱,欧姆龙,西门子都有你可联系一下经销商,

网友Z:
接触器的接线有3个部分,

一个是主电路部分,可控制3相也可控制单相的,L1,L2,L3。

一个是线圈部分2个点,接PLC的输出,线圈有3种,接触器上有标志的,有的是380VAC的,有的是220VAC的,有的是24VDC的,你要先选择好24VDC的继电器线圈了,才好去接PLC的输出。如果你选择的是220VDC的线圈,最好不要直接接PLC,容易坏IO点,加中间继电器,或者你用24VDC小继电器做PLC输出,继电器再做开关去控制大的交流接触器

一个是控制部分,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两种,这个你可以直接做PLC的输入,

网友AA:
呵呵;接触器的控制电流不般都比较小,继电器型的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AB:
如果接触器容量小。是可以直接用PLC输出控制的。否则的话,最好增加中继。一是防止PLC输出模块损坏,而是降低干扰性,

网友AC: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D: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

支持

网友AD:
你是在自找苦吃一但接触器坏了捎带脚你的PLC输出模块也就跟这玩完了

网友AE:
当然理论上可以了,但是一般不提倡这样做.

网友AE:
可以用,但是常规是中间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使用。

网友AF(2008-10-02):
可以,在交接中间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A:
小型的直接用,大的最好加个中继;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但要注意继电器输出点的承受电流值。

网友AH:
可以的,但是电流过大的话就不好了

网友AI:
可以,接触器线圈电流很小,一般只有十几毫安.

网友AJ:
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要是我的话,开关频率高就加个中间继电器,频率低就不加了,因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额定电流不够而损坏触点,而是开关时电弧烧坏,

网友AJ:
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要是我的话,开关频率高就加个中间继电器,频率低就不加了,因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额定电流不够损坏触点,而是开关时电弧烧坏,

网友AK:
我绝的没不要,我外接65A的都用一年多了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AL(2008-11-22):
我用三菱PLC,直接接接触器线圈,220vAC,有时一个点接二个接触器,三年用了上百个plc,Y接点,没坏过。接触器线圈电流仅10-20mA,接点可承受2A.

网友AA:
呵呵;控制是可以的,不过接触器是感性负载,对PLC上继电器的寿命会的影响;

网友AM: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最好不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便宜又安全

网友AN:
安全继电器的保护输入回路(如安全门限位和急停按钮)一般有3种接法:
1.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串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工作电源上,安全继电器本身的输入回路分别短接。
2.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单通道输入触点上,双通道触点分别短接
3.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注意每个保护元件要用2个常闭触点)分别接在双通道输入回路
上,单通道输入回路短接
第3种接法在维修时要注意:假如一个门限位2个常闭触点坏了其中之一时,最好不要用线短接那个触点,否则会引起安全继电器不能复位(安全继电器一般有自动和手动2种复位功能),没有备件临时短接时引起不能复位时,只要断开安全继电器电源一次就可再复位;以后每次拉开有触点故障的安全门都要这样复位很麻烦,所以,应尽快把备件买来换上。
以上是我在工作上积累的一些经验,如有不对,请指正。

cognex视觉传感器

Pilz 皮尔磁安全继电器

PNOZ安全继电器 美国wonderware公

司的Intouch组态监控软件

本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立足华东,面向全国,专业代理

美国cognex康耐视视觉传感器 巴鲁夫 欧姆龙等各种 传感器。

pilz安全继电器 (华东总代理)

wondeware in-touch工业软件(华东总代理)

日本横河流量计 德国EUCO 欧高 无源(有源)滤波补偿系统

等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 本着诚信务实、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广大新老用户。

传真:0571-87296437
杭州分公司地址:杭州建国北路双牛大厦20P
邮编:310013

联系人:陈先生 13666648526 QQ:909963595 myjob913@126.com

同质产品我们比价格、同价产品我们比质量、同价同质产品我们比服务!相信我们的产品质量是您最坚实的后盾;我们的价格是您最佳的选择;我们的服务是您最放心的微笑
竭诚欢迎新老客户前来询价

网友AM:
不建议直接接,最好是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AO: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不会这样做,需要加一个中继作隔离。因为一旦出故障可能导致I/O的损坏,得不偿失。

支持7楼

网友AP:
可以,接触器线圈电流很小,一般只有十几毫安.
没问题,我用过多种牌子的PLC.

网友AQ:
看接触器多大

动作频繁不频繁

网友AR:
最好就是要加中间继电器哦

网友AS:
可以,但是加上中间继电器会更加安全,因为那样可以避免接触器线圈烧后影响输出点

网友AT(2009-02-18):
当然可以了!!!!!!!!!!!!!!!!!!容量绝对够了

网友AU:
可以直接接,不过要注意电流的大小,不要烧掉点了。

我一般都是直接接的!

网友AV:
不是太大的就可以,

网友AW:
一般别这样做,触点的容量跟小

最好加个隔离继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AX:
PLC内部输出继电器1个最大可以带2A的负载,1个模块最大也只能2A,带接触器线圈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很多人会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负载小些延长PLC输出继电器的寿命。内部继电器也是可以更换的,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