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那种拖动方案合适?

楼主(2008-09-02):
药厂设备上压粉剂的一对压辊要调速,每个压辊两端各两个电机,一共四个电机(功率相同5.5KW)驱动,两压辊间同步性要求并不髙,有点差异也没关系,只是将药粉压成片片。是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四台电机?还是一拖二,用两个变频器?还是一拖一,用四个变频器?犹豫中,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利弊!感谢!

我自己感觉一拖四对于控制系统简单,但对变频驱动来说好像有点复杂,一拖一有点浪费,因此倾向于一拖二,即一个变频器拖动一个压辊两端的两台电机,共用两台变频器。即使两个变频器之间速度有点差异也没关系。

网友A:
一拖多成本要低一些,但每台电机要加独立的热保护装置。

网友B:
除了同步性,还有没有其它要求?

网友C:
一拖二,一拖三比较经济实用一些!

避免浪费,而且一般不需加其他装置!

楼主:
感谢各位,就按一拖二来设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