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9-02):
有一台电机 55KW它在星形启动时,不转或转的很慢,但切换到三角形时都正常

我在没送主电源时看电机动作正常 ,星形接触器也更换掉,不可能是缺相,

我同事说有可能是电机有一相头尾搞反了,我想问一下有这种可能性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以下原因:  1  负载太重, 2   电压太低

网友B:
你自己在仔细检查一下。很好找原因的只要你细心。

网友C:
如果头尾一相接反,运行时不可能正常。是星角启动么?

网友D:
有可能,特别是修过的电机。

网友E:
如果是原装电机的话(指未进行过重新绕组)要么就是出厂问题,不然你的问题是不可能会出现的,假如有一头接反的话,启动运行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很大的声响,OK?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如1楼仁兄的说法一样,你好好去检查一下

网友F:
电机线是 不会错,出线接入接触器星和三角时接错

网友G:
如果电压正常,就检查电机绝缘性。

网友H:
有可能,特别是修过的电机;出线接入接触器星和三角时接错

网友I:
多检查一下,我想不可能有那么奇怪。

网友J:
出线接入接触器星和三角时接错 ,负载重的情况很好找,星接接触器输出的两根线反了,你可对调试,直到对为止

楼主(2009-01-21):
1,负载太重, 2 电压太低  负载是空气压缩机,开机时已经把进气口堵了,电压太低这种可能性没有400V以上

网友K:
很快像是负载太重,能不能这空载试试?

网友L:
星形时起动力矩只有三角时的1/3,负载太重可能无法起动。

网友M:
不会的,要是头尾错了,你也就开不起来。

网友N:
应该是负载太重 可以空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