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是干嘛的啊,从来没有见过啊!

楼主(2008-09-02):
因为人员太多,公司又搬了同事到科技园上班。在科技园的会议室的墙上有一个黑色开关,上面从上到下依次画着一道横线、一个圆圈、又两道横线,是什么开关啊?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也接触了不少开关,可是真的没有看见过这种的,觉得很奇怪啊。希望知道的人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 )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发给图片过来,应当比较好分辨的,如果需要三菱及LG的低压电气和变频器的话可以联系:QQ:373084330 电话:13764031327

网友B:
不懂,应该是信息处理的开关或者控制的

网友C:
发张图片哈

网友D:
是实物还是电路图呀???没明白

网友E:
是不是中央空调的

网友F:
发个图片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G: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H:
发个图片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I:
是否开关,真想见识见识。

网友J:
发个图片让大家见识一下 !!!

网友K:
具有2挡控制和【停】的开关,其中,-表示一档、=表示二档、O表示关。
可以是以下用途:
1、空调(水冷方式、风机盘管)的温控(或风速控制)开关;
2、排风机高低速控制开关;
3、特殊照明分档开关。
估计第一种可能性大。
一般简单的风机盘管式空调,管道介质是冷水(或冷热水两用),介质温度由系统主机调节,终端机风机盘管处不直接控制空气温度,而是通过控制风机转速来调节室内温度(不精确控制),这时使用的控制器的最简单形式就是这种“开关”。小功率排风机也可以用双速,但必要性不大。照明就更不必要了,可以用多联开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