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学习

楼主(2008-09-02):
这位大侠,小弟刚入行,想请教一下变频器的自学习究竟学习了哪些东西呀,旋转型自学习和停止型自学习有什么区别呀
谢谢了

网友A:
要看你的变频器种类而言,有的变频器能学习一些电机的一些铭牌上没有的数据 比如 绕组电阻 电感 转差率 等,要是同步的还能学出编码器的相位角(同步的此学习是不能省略的)Z轴电感 Q轴电感等 同步千周电压 等等 自学习是很必要的 旋转的比停止的学习的参数准确并且多一些 比如转差静止是学不出来的

网友B(2009-11-03):
电机的空载电流是属于旋转型自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