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压力异常的现象及处理

楼主(2008-09-02):
压力异常灯窗显示,压力表指针升高或降低,油泵频繁启动或油泵启动压力建立不起来等。

    压力异常时应立即加强监视,当发现压力升高,油打压不停应尽快停止油泵。当断路器跑油造成压力下降或压力异常,出现"禁分"(即分闸闭锁灯窗显示)时,应将"禁分"断路器机构卡死,然后拉开直流电源及脱离保护压板,再用旁路带出。

    断路器压力异常的检查处理:

    液压机构压力降到闭锁分闸的防慢分处理:

    a)立即将液压机构压力降到零的故障汇报调度,将出现的信号作好记录;

    b)根据调度命令,退出该开关的控制保险(主变开关除外);

    c)根据调度命令,用专用卡板将开关的传动机构卡死;

    d)根据调度命令和当时运行方式,操作旁专开关对旁路母线充电正常;

    e)操作旁专开关与液压机构故障的开关并列运行;

    f)退出旁专开关控制保险;

    i)根据调度命令,用专用卡板将旁专开关的传动机构卡死;

    j)断开液压机构故障开关两侧刀闸;

    k)拆除旁路开关传动机构专用卡板;

    l)投入旁专开关控制保险;

    m)将液压机构故障开关转为检修状态;请登陆:高压开关网浏览更多信息

    n)当线路可停电或旁专开关无法使用时,根据调度命令执行下列操作:

    1)按倒母线的操作步骤将液压机构故障开关所接母线上的其它开关倒至另一母线上运行;

    2)操作断开母联开关及母联开关的两侧刀闸;

    3)断开液压机构故障开关的两侧刀闸;

    4)将液压机构故障开关转为检修状态。

    o)当液压机构故障开关为母联开关时,根据调度命令执行下列操作:

    1)退出母联开关控制保险;

    2)将母差屏母线运行方式把手QK打到“单母”;

    3)用专用卡板将母联开关的传动机构卡死;

    4)将某一运行线路开关的母线侧另一刀闸合上;

    5)取下卡板,断开母联开关的两侧刀闸;

    6)将母联开关转为检修状态;

    p)将处理情况汇报调度,作好记录;

    q)如检查不出原因,立即汇报调度及变运管理所。

  断路器本体故障检查处理流程

    1故障发生;

    2故障发生后,现场值班负责人立即对设备检查人、工器具准备人、操作人、监护人、记录人、监盘人等进行人员安排,并交代处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3操作人复归音响信号;

    来源:高压开关网

    4检查人员按照运行规程的规定,检查光字牌发信情况及开关位置指示灯的指示情况、保护装置动作情况、信号继电器掉牌情况,开关本体及其操作机构情况。记录人做好记录。记录完毕操作人复归信号。检查完毕向值班负责人汇报;

    5根据检查结果对故障性质作初步判断;

    6根据故障性质工器具准备人准备故障处理工具;

    7按照现场运行规程的规定进行故障处理;

    8值班负责人将设备检查及处理结果向调度员作详细汇报;

    9设备故障不能够自行处理的,立即向值班负责人汇报;

    10值班负责人将不能处理的故障向调度、管理所汇报。

    11工器具准备人整理并按规定放置好各种工器具;

    12记录人按照规定填写有关记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