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

楼主(2008-09-02):
台安N2变频器主板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显示LU-C,能复位且不带电机正常,但启动时输出电压不稳定,空载电机抖动.在6HZ左右跳LU-C故障,我在P和P1之间串了两个40W的灯泡 并且相V相W相之间并且输出电压高550VU想请教高手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主回路继电器没有吸合啊! 上电听一下有没有吸合的声音。

楼主:
对:华东工控 关于
是不是主回路继电器没有吸合啊! 上电听一下有没有吸合的声音。
内容的回复:
继电器吸和但是电压还是高545V

网友A:
你用数字式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是不准的,要用指针式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