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

楼主(2008-09-02):
请高手帮忙写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  三菱FX1N  晶体管输出 步近电机是两相

网友A:
不清楚具体要求,参考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那目的是什么??????是自己没使用说明书还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网友C(2008-10-06):
驱动程序?

网友D:
ld x1

dplsy  k5000(速度)  k5000(行程)  y0

ld m1029

out y2

你可查看编程手册有关定位程序,DDRVI

网友E(2008-11-08):
ld m8000

ddrvi k999999 k90000 y0 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