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1模块接NPN型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9-02):
正在学习使用FM351这个模块,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要用这个模块接一个日系的伺服控制器,并实时读取伺服电机中带的增量型编码器给出的位置信号。

日系的晶体管是用的npn型的,但是西门子的模块主要还是pnp型的,我在查找FM351这个模块接线方式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是否这样直接接上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不过要正电源接入吧?

网友B:
同意一楼看法
关注中

网友C:
编码器为NPN,但要看FM351的输入是源输入还是漏输入,我觉得不行,还是换推挽输出的吧!

网友D:
FM351这模块国内用的极少啊

LZ为什么选用这个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FM351能同时记忆上百的步进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

不建议LZ选FM351

性价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