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楼主(2008-09-02):
请问ab plc的OB,OW模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ob好像字节输出,ow好像字输出(不是模拟量吧)。应该开关量为位输出啊!请高手指教一下,没有用过ab的,西门子的就没这样复杂模块了!

网友A:
OW是继电器触点输出。

楼主:
ob是什么输出呢?

网友B:
16点隔离输出模块 1756-OB16I

32点输出模块 1756-OB32

16点源流输出模块 1746-OB16

16点大电流驱动源流输出模块 1746-OBP16

等等

楼主:
谢谢了!

再请教一些问题,在输入输出指令中如:I:0.1/15中的1表示组号的“组号”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槽为一组吗?

还有如果SLC框架内的第一槽输出有64点,则输出O:0.2/13=O:0/45(一本书上看到的),好像AB没有64点输出的模块啊,怎么理解这段话。

刚涉及AB的学习,知识面狭窄,请教大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