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8-09-02):
,各位老师好!!我用三菱FX1N-24MR控制三台三菱FR-A70变频器的运行.通过温控器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来实现泵的恒温控制,但我只有一个温控器,请问能不能把三个变频器的调频回路串联在温控器的4-20MA里,,三台变频器怎样运行才能实现最佳的恒温控制,,,谢谢高工,!!!急!! -->

网友A:
通过温控器加算法输出电流信号(如宇光表有4-20mA输出模块)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