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马达

楼主(2008-09-02):
三相马达如壳提已与机台金属连接了,还需不需要接地线到配电柜

网友A:
看你的要求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要的,多数电机机体都已固定在机台金属上。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都要求接地线到配电柜。但也有的懒,不按规程,没接

网友D:
接地线可以接在机台上或电机上,防止电机漏电致使机台带电危害到操作人员!!!!安全一定要注意!!!!!!!!!

网友E:
接不接无所谓.现在先进了......电网上都有保护....尤其是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