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有塔机一体化控制系统啦!

楼主(2008-09-02):
     塔式起重机(俗称:塔吊;简称:塔机)是建筑施工的主要机械设备 之一,这种设备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如:钢结构变形、损坏等),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不可能更换整台设备,使用中发生的故障,必须就地、及时处理。设备的完好率直接影响施工的进度。因此,完好率是建筑工地评价该类设备性能的最主要依据。

楼主:
     塔式起重机(俗称:塔吊;简称:塔机)是建筑施工的主要机械设备 之一,这种设备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如:钢结构变形、损坏等),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不可能更换整台设备,使用中发生的故障,必须就地、及时处理。设备的完好率直接影响施工的进度。因此,完好率是建筑工地评价该类设备性能的最主要依据。
   普通塔机使用的动力源是额定转速固定的交流电动机(一般是线绕式异步电动机),通过减速器、离合器、涡流制动器等机械、电器装置得到不同的工作速度。阶梯式变化的速度曲线,必然产生较大的机械和电冲击力,极易造成机、电装置的损坏。因此塔机故障是施工现场无法避免的实际问题,如何减少故障的发生率,一旦发生故障如何快速解决,这是每一个工地管理者最关心的事情。
   汇川起重一体化控制器的目标就是彻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真正实现塔机控制的智能化、数字化,使塔机的故障率降下来,并使发生故障能在最短时间内得以解决!

网友A(2008-11-16):
不错啊。。有没有应用案例阿??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