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型号及字母含意

楼主(2008-09-02):
那为师傅有电力电缆型号及字母含意表,VV11又表示什么?,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A:
VV导线及护套均为塑料,11应为某一系列。

网友B:
V V     表示PVC绝缘PVC护套铜电缆,11表示铠装。

网友C:
VV表示聚氯乙稀绝缘聚氯了稀护套,11表铠装

网友D:
查一下电工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