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eob文件可以反汇编吗
谢了,xiele

楼主(2008-09-02):
WEINVIEW触摸屏eob文件可以反汇编吗,我们须反汇编,看看原程序

网友A:
如果该程序没有设定反编译密码的话,反编译应该是没问题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010-86222545.

网友B: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C(2008-12-03):
可以反编译,先把小窗口关掉,就可以看到菜单栏里的“工具”栏,下拉后就可以看到反编译!

网友D:
是可以的,密码不错就可以

网友E:
可以反编译,在菜单栏里的“工具”栏里

网友F:
能上载(没有密码)就能反编译,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呵呵;可以进行反编译;

网友H(2009-02-21):
如果程式被反编译了.如何解除?请高手指教.

网友I:
可以,实用编译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