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德国的IVO的编码器

楼主(2008-09-02):
我们生产线从德国买来设备,设备上的带的编码器为IVO的,型号为GI355 070C315,现在我需要买个作为备件,另外咨询一下用没有国内的编码器能代替这种型号的。

网友A:
当然有,如需,请电:0757-88229122,世界各国,各种型号的编码器我司均能替换。

网友B:
IVO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IVO控制器、IVO编码器单路输出是指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办公电话:021-51088006
IVO控制器、IVO编码器本公司从国外生产厂家直接进货,实行扁平化的销售模式,给客户节约了时间和成本。

网友C:
国内我最低价:13167013387 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