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开机不能通讯。

楼主(2008-09-02):
 vacon变频器开机不能通讯。请指教。

网友A:
停机能通讯?

通讯方式是什么?

楼主:
上电开机自检不能通过。不能显示开机画面。

楼主:
上电开机自检不能通过。不能显示开机画面

网友B:
面板 或者  控制板 RS232通讯器件损坏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控制板出了问题

网友C:
开机不通讯,通讯地址,速率,协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