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的概率是多少?

楼主(2008-09-02):
今天修了一电梯,其故障是由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现故障已经排除,估计今后仍然会发生类似问题。

请问各位:发生以上故障的概率大约是多少?

网友A: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与接触器本身连为一体的,不可拆卸的辅助触点,通常在接触器的两侧面分布,比如CJ20型的。这种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故障相对少点,但绝对是接触器的主要故障点。

第二种是在接触器本身以外的,可以拆卸的,通常是卡在接触器上面使用,和接触器主触头机械联动,比如CJX2型的。这种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故障相对多一点,但也绝对是接触器的主要故障点。

网友A: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其故障率有多高?不能从一而论,和接触器本身质量,使用环境,是否频繁操作,是否经常维护等等有密切关系.

但总体上说,由于辅助触点引起的故障,大约占接触器整体故障率的80%左右!(个人多年使用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圣!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假如接触器动作1000次,甚至10K次,总有一次将发生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请问接触不良的概率是多少?

网友B:
请问接触不良的概率是多少?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向施耐德,西门子的都没问题,选型要选DZ20的.

网友C:
现在有些仿乱七八糟的型号的故障最多拉,也最可怕的

网友D:
主触点故障的概率远远大于辅助触点,辅助触点用于控制电路,电流小故障少。

网友E:
使用质量好的辅助触点..

网友F:
这个也有概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主触点故障的概率远远大于辅助触点,辅助触点用于控制电路,电流小故障少。

网友H:
这个不好说,尽量选用可靠的接触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根据楼上共同的看法,无论是什么接触器,总是存在发生故障的可能,只是概率大小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非常重要的场合,如起重设备、Y/△启动设备,往往采用多重触点重复保护,以免事故发生。

网友I:
我们用的是真泰的,故障率很高,倒不是触点不行而是本体不行,塑料质量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