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通讯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这个是RS422连接口的图纸!!上面X6和X5是终端电阻的跳线,我最近碰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连接电阻和不连接电阻机器照样能通讯啊??而且没有任何不正常。难道这电阻没作用的吗??希望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加上电阻一般通讯的抗干扰能力好一点

网友B(2008-11-12):
短距离,节点少的通讯,本来就可不用终端电阻

楼主:
最近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原本有台设备什么也没改过,突然通讯就没了,换了好的上去也不行!!可是我把终端电阻的跳线去掉就好了。而且很正常,过了几天我在恢复还是通讯不行,只好不用终端电阻。大家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吗??真是晕哦!!难道有了电阻只有不好吗??但其他的设备还好好的用着。

网友C:
通信距离有多长?速率是多少?什么样的布线环境?

楼主:
TO朱恩清 距离10M左右、速率9600、布线环境好!!

网友C:
对:health 关于

TO朱恩清 距离10M左右、速率9600、布线环境好!!

内容的回复:

不需要加匹配电阻!

楼主:
但是之前是加的!!用了1年多啊!!但最近就是不能用了!!晕哦!!不加到好用了!难道有鬼

楼主(2009-03-17):
我今天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加终端电阻就是不能用!!不加却好了!!而且之前一直是加的!!

哪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D(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