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_300以太网的组态问题

楼主(2008-09-02):
      小弟有个项目,上位是一台PC机,用的是西门子的通信卡(6GK1551-2AA00),中间经过一个交换机和四台S7_300PLC站(以太网通讯模块为6GK7343-1EX21-0XE0)进行数据交换,可不知道怎么进行组态,有哪位高手请教一下.

注:软件为STEP V5.2,硬件都已经更新完.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设上每台PLC通讯卡的地址就可以了吧
你说得组态是用wincc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组态的定义不是很清楚,好像硬件组态也是组态吧

网友B:
应该是网络组态吧,这四台PLC之间需要数据通迅吗,组态分配相应的IP,最好还是参照相关教程吧

网友C:
在   STEP  里网络组态     @@@@

楼主:
我上位监控用的是北京亚控的组态王,下位是四台S7_300PLC站,中间有一台工业交换机,互相之间要进行数据的交换。现在的问题是我在上位机的STEP7中是否也要进行硬件的组态,如何进行操作?

网友D(2008-10-28):
你的上位机也在STEP7里面组态? 然后你要看之间的通讯是用的什么? 是PROFLBUS? 还是用的以太网???? 2种协议都要设定好各自的地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上位机也在STEP7里面组态? 然后你要看之间的通讯是用的什么? 是PROFLBUS? 还是用的以太网???? 2种协议都要设定好各自的地址?

要进行硬件组态,不然你step7怎么知道实际的硬件配置

网友F:
在STEP7里只需对每个PLC进行单独的硬件组态就可以了,一定要设定好每一台PLC的IP地址,如192.168.101.0~.192.168.101.3.以及以太网模块上的网络地址.如果是用WINCC组态,选择TCP/IP协议通讯,用一般的电脑网卡就可以了.同样设置好IP地址.由于要和四个PLC通讯,所以建立四个驱动连接.之后把电脑和以太网模块的网线统统连到交换机上就行了.

楼主:
哦了,已经解决了。我先在组态王的网站上下个TCP/IP的驱动,还要下一个驱动安装工具,用此安装工具安装TCP/IP驱动。打开组态王就进行设备的组态就会出现TCP,在定地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地址=PLC的CP通讯模块对应的IP无地址+PLC的CPU槽号。

网友G:
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啊!

先看书吧!

网友H:
还是买本书看看吧,这个是个基本的应用啊

网友I:
交换机如果是自适应的,就不用管了,只要把以太网的IP地址和PC机的IP地址设置在一个网段上即可,组态按照正常的组态即可

网友J:
这个方法是太好的啊,

网友K:
我有关于组态的资料,,想要留邮箱给我。

网友L(2010-12-04):
对:自动化0351 关于

我有关于组态的资料,,想要留邮箱给我。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对:自动化0351 关于

我有关于组态的资料,,想要留邮箱给我。

内容的回复:

houjiake_xiaof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