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台达-M

楼主(2008-09-02):
  台达-M型,使用外控操作,能运行但是,没有频率输出,原来是频率端子没有10的电压,

现在搞不明白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频率给定应该设成面板给定,或通讯给定。

网友B:
频率来源输入建议使用其他方式给定。。

网友C:
变频器频率给定是否设成面板给定,再有就是量一下+10是否有电压

网友D:
恢复出厂值,

网友E:
用外部的10V接个电位器试一下。可以就说明是主板上10V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