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link方式怎么将频率信号写入变频器

楼主(2008-09-02):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用台达EH64PLC与3台温控器和1台F型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型)进行通讯,采用LINK方式为什么3台温控器的温度可以读回来,变频器的频率却写不进去?下边是我的程序,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
假如我写K5000频率到D13,监测D1592内有数据,但变频器内也不会有50HZ 的频率进去,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我设为4

网友A:
台达变频器默认的帧格式是9600,7,N,2,ASCII.PLC的通讯格式是H86即9600,7,E,1请查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变频器默认的帧格式是9600,7,N,2,ASCII.PLC的通讯格式是H86即9600,7,E,1请查证.

很抱歉我采用这种方式也实现不了通讯

楼主:
我已经将通讯格式改为:通讯传送速度9600,通讯格式7,奇偶设为Even ,停止位1了啊!

网友A:
通讯没有什么的啊.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设定为通讯给定频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没有什么的啊.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设定为通讯给定频率啊?

这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会知道啊 关键的是我们设置后都没有成功啊

我不知道你测试了没有这个PLC link 这个功能

如果你测试过的话 请把你的测试成功的程序发 出来啊

楼主:
变频器02-00 频率指令来源我设为04,也就是由通讯RS-485输入这个不会有错的拉!我将程序的H907改为H2001也还是没有办法将频率写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02-00 频率指令来源我设为04,也就是由通讯RS-485输入这个不会有错的拉!我将程序的H907改为H2001也还是没有办法将频率写进去!

张羽同志 你的苦恼和我一样啊!就是不知道台达的绝招在什么地方,如果台达能帮忙点拨下就好了!

楼主:
可能还是我们没太看明白吧!版主也不出来讲一下!还是这个写入的功能真有问题?

网友B:
我们继续关注

对了张羽

你也可以关注下我这个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0411270100001

网友A:
呵呵,上面的程序有个不明白啊,MOV H907 D1418???若是写频率的话,应该是MOV H2001 D1418啊.

网友C:
呵呵;对应的变频器通讯格式及协议要搞完全明白;

楼主:
MOV H2001 D1418这个都试过啦,也是不行!你们没看见我上边写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V H2001 D1418这个都试过啦,也是不行!你们没看见我上边写的吗?

两位,希望能够你们亲自去测试下再发表意见,不然说起来很不负责任的。

网友B:
怎么没有人来讨论了

张羽

你目前测试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这两天忙别的东西,没有再搞!这个问题要台达的工程师们来回答!

网友B:
哎!也是!张工在那里高就啊!

楼主:
哎,要沉啦!还没有人出来指点?是不是台达的link功能只可以读不可以写?

网友D:
台达PLC变频器用户请加这个 QQ群37984269   台达PLC技术交流平台

楼主:
我这边现在上不了qq啊!很郁闷

网友E:
安川变频器要有CRC校验码

后才能通讯的

校验码要自己编的

楼主:
看来真的是没有人会拉!

网友F:
TO:张羽

看了大家的讨论,现将您的配置描述如下:

你采用PLC LINK的方式读取3台温控器的当前温度(H4700),写入VFD-F系列变频器的运转频率(H0907/H2001)。

通讯地址分配表:

64点EH主机:20

温控器:1、2、3

VFD-F变频器:4。

PLC LINK的通讯格式为:9600,7,E,1。

变频器参数设置:02-00=4;02-01=03;09-00=4;09-01=1;09-04=00;09-05=4

仍然无法由EH主机写入VFD-F变频器的频率参数?

网友F:
如果仍然无法写入VFD-F变频器的频率,就按照您的程序以及配置再重新启动一次PLC LINK,之后请您帮我确认一下:

M1360~M1363是否均为ON状态?

网友F:
另外补充一点:

PLC LINK既可以读取下级设备的数据内容,也可以写入下级设备的参数(只要该参数为读/写性质的参数)。

楼主:
lesing
     您好!我的设定跟您30楼的回复内容完全一样,m1360~m1363的状态我没有去看过!不过现在很忙没时间去调试(要去客户那里调试),我后来用温控器输出模拟信号去控制变频器,让客户先用着!
   有几个问题请教:
   1.以往我用modwr写频率给变频器都是用变频器的H907(通讯频率设定),H2001(频率命令)也可以写频率进去吗,这次我有试着写但不成功?两者有什么本质  的区别阿?
   2.查看M1363是否是ON/OFF状态来看变频器的状态?

网友F:
张羽您好:

问题1:H0907与H2001没有区别。对任何一个操作都可以。

问题2:M1363=ON,说明变频器(4号从站)已经与主站(EH系列PLC)LINK成功,M1363=OFF,说明变频器(4号从站)没有与主站(EH系列PLC)LINK成功。

楼主:
lesing

谢谢您!我有空去搞一下,成功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G:
看看台达网站上的dvp-plc  101个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H:
用DTA带模拟量温控去控制变频器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I(2008-10-04):
根据台达手册101个例上面的介绍是不可能通讯上的,这是我用一天时间测试的结果!最后还是modrd和modwr指令完成PLC与12台M型变频器的通讯。期待楼主成功!

楼主:
helloworldyxy

你是说你采用link功能也不行是吗?

网友B:
手册101个例上面的介绍是不可能通讯上的

网友J:
楼主你好:

台达Plc,rs-485支持Non Protocol通讯吗?

网友J:
我用台达plc控制一个东洋变频器,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B:
怎么没有结果了啊? 大家都来讨论下啊

楼主:
我今天去客户那里试过啦!很可笑的结果,变频器通讯板坏掉啦!哎,郁闷得很竟然没想到变频器坏,换了个新的变频器就好啦!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和指点!

网友F:
晕倒!刚好是通讯板坏掉了,怎么这么巧?

网友K:
哈哈? 好事多模啊????????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刚好在27号有一批变频器进来(其它工程用的),我就把这个程式在公司里试了一下就OK啦!所以我认为是那个变频器通讯板坏掉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参数哪里调乱了,不知道恢复出厂值怎么搞,还要请大家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