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08-09-02):
丹佛斯VLT8000、400KW变频器带400KW电机,发现直流电由原来的580V下降到460V。等一下就出现过电压。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新的。

网友A:
电容需要加压

网友B:
线阻太大吧 参数设置正确吗

网友C:
1、参数设置不合理,

2、大功率负载变频器应该配有直流电抗器,不知是否已配置。

3、负载是否为风机泵类

楼主:
负载是离心风机。里面带有直流电抗器。

网友D:
增加减速时间试试

或者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