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09-02):
谁知道与变频器通讯的数据线叫什么

网友A:
跟不同的变频器通讯用不同的线,一般自制

网友B: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C:
就叫通讯线。呵呵

网友D:
两条线就可以,RS485,自由口用的最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条线就可以,RS485,自由口用的最多,

这得看变频器的接口属性了

楼主:
请问,自制的哪有接线图呀,变频器是RS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