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问题

楼主(2008-09-02):
求教一个PLC干扰问题:
PLC用西门子s7-300,带有三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几个数字量模块,当系统加电运行时,其中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处在同一通道组的两个热电偶信号中断,显示为最大值!该模块用plc电源供电,奇怪的是,当用手摸plc电源接地端时,该信号就显示正常,手一离开就报错。求大伙给指点指点,干扰源会来自哪里,外部还是内部,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是几线制的,如果是四线制的,将信号负极与MANA ,模板地相连接,电源模块要接地线的,背板也要接地线!

网友B:
LZ看下模块背面的接线图

我觉得你的线接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干扰,把接地做好

网友C:
干扰,把接地做好!!!!!!

网友D:
一定要接地,接地可以抗干扰!

网友E:
外部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他的不知道也这样吗?

网友F(2010-10-11):
我的模拟量采用的是4线制连接,模拟量输入是震动变送器输出为4-20毫安,但是PLC监视时,FC105输入显示超量程,正常值应在+27648——-27648,但是我的显示确是3万多,我怀疑是干扰,此时断开开关量,显示正常,请问楼上各位前辈,遇到这种干扰问题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