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8-09-02):
台安N2变频器主板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显示LU-C,能复位且不带电机正常,但启动时输出电压不稳定,空载电机抖动.在6HZ左右跳LU-C故障,我在P和P1之间串了两个40W的灯泡  并且相V相W相之间并且输出电压高550VU想请教高手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并且相V相W相之间并且输出电压高550VU:检查驱动电路吧!

网友B:
你用什么表测量的,仔细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C:
这么高的电压,非常危险。

网友D:
IGBT坏了,V相或W相有半桥对DC+或D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