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数控车床定位不准!!

楼主(2008-09-02):
一国产数控车床,交流伺服驱动器跳制动故障。拆出来发现制动模块和制动电阻损坏。制动模块现在换上,但制动电阻是那种贴片薄薄的那种,量不出来阻值所以想请教一下!!

  STAR系列电机  型号:110ST-M02030    0.6KW  2Nm  3000rpm   4A

  220V  1.5KW 的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制动电阻功率和阻值用多大的 ? 谢谢!!

我现在用80w/50欧姆的代替上去,发现定位不准。有1mm的误差,是否我的制动电阻阻值选的太大了啊。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
定位准确与否和制动电阻的大小无关,制动电阻属于伺服的安全机制,选的不合适,可能烧伺服,未必会引发伺服定位不准。

伺服驱动器标配的制动电阻一般功率偏小,针对具体应用可按厂家手册推荐外配功率更大的电阻,但阻值是有下限的,不可过小。

楼主:
那请教 波恩老师,一般伺服能否通过修改参数来达到目的呢?  还是其他硬件有损坏啊  ,谢谢!!

网友A:
是否有硬件损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或实测,不是可以空口说清楚的。伺服的使用效果一定是和参数整定程度高度相关的,即使是相同的伺服,应用不同更优的参数亦不同,注意在此用词为更优,因为很难调到最优,只有相对而言的折衷和可能达到的更优。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今天去现场了,他那里两台数控车床,我把另外一台拆下来换上去就可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手动控制可以,我用在数控系统上写入6mm,但伺服驱动器只走1mm,就是不准。我打电话给厂家,他们说伺服没有坏,让我改位置指令脉冲分频分子,和位置指令脉冲分频分母。我看了一下伺服里面现在是  5 和4。

请教改这两个有用吗?

网友A:
如果每次给6mm,伺服都走1mm,指令加倍,执行也加倍的话,能就足以判断伺服没坏。

至于电子齿轮比,建议仔细阅读产品手册,各家的设法会有所不同。

网友B:
见厂家让你改,当然是有用的。

网友C:
定位不准我也遇到过,伺服基本上都有个到位宽度吧 看看设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