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P5611

楼主(2008-09-02):
          大家好,我现在正弄一个项目配置是甲方要求的,配置如下‘一个400机架6ES7 400-1JA01-0AA0,电源6ES7 407-0KA02-0AA0,CPU  6ES7 416-2XN05-0AB0 V5.1然后还有两组ET-200M模块。上位机用的是CP5611卡,用那种DP头接的线。(profibus线)请问几个问题1.上位机安装上cp5611卡后需要安装什么驱动之类的东西吗?2.在PC/PG中如何设置3.step7中如何设置4.通讯是是用profibus还是mpi???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本来想给你解答,可是想了想想不起来怎么设置里面的东西了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upload/2005/20051230/85677620%CA%B9%D3%C3CP%CA%CA%C5%E4%C6%F7%BC%B0CP56XX%BD%A8%C1%A2step%D3%EBplc%CD%A8%D1%B6.pdf
这是西门子里面“使用CP适配器及CP56XX建立step与plc通讯”的书,介绍的挺详细的,你自己下载看看吧

网友B:
1、如果安装有西门子Step7软件,那么其已经装有驱动了。
2、PG/PC中选择CP5611,至于DP还是MPI取决于您使用何种通讯方式。
3、在Step7中对硬件进行组态并确定通讯方式。
4、DP与MPI都是基于RS485的通讯协议,MPI最大允许32站,DP最大允许126个站,其次,他们之间的通讯速率不同。

以上~~~

网友C:
安装上cp5611卡后,再安装step7软件,就有驱动了吧,

在PG/PC口指定你的网卡,    建议用profibus,就你的通迅距离,通迅数据而定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弄通了,距离很近的,我使用了MPI通讯,呵呵,用了1.5M的通讯速率。哈哈速度超快

网友D(2008-10-27):
使用了MPI通讯,当从站出现硬件故障时,会引起PLC停,DP通讯则不会

网友E:
1、如果安装有西门子Step7软件,那么其已经装有驱动了。
2、PG/PC中选择CP5611,至于DP还是MPI取决于您使用何种通讯方式。
正解

网友F(2014-04-03):
完全理解了,一直翻閱到二百多頁了,這個是正解。謝謝分享...

网友G:
还没玩过400系列的机子,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