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疑问

楼主(2008-09-02):
我单位有一台运卷车用6SE70变频器驱动,原来用V/F控制方式,在低频时转矩小,有一点机械卡阻便拖不动,今天在改为开环矢量控制(f控制)后,在运转时有时变频器的转矩会达到120%,高低速转换(15HZ转3HZ)时感觉有点机械冲击,运行平滑性较差,求助各位老师,请问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B:
你的负载类型是什么?用适量控制时系统是否做过优化?

楼主:
你好,皓月老师:

我的负载是高低速平滑运行的小车,我选的闭环控制P114=4,做自动优化分别是P115=1,2,3,4,5。因为小车是往返运行,轨道横短,所以N/F调节器时不能带载,这样作的优化是否需要手动调整。

楼主:
喔。。。刚才有句写错了,是在做P115=5(n/f调节器优化时)无法带载,小车水平运行轨道大概只有20、30米。

网友B:
在运转时有时变频器的转矩会达到120%?

检查过机械没有?

楼主:
检查过了,机械是有些问题,小车走轮变形,但这正是我们由V/F控制改矢量控制的原因,按以前的控制方式不调高输出频率根本就动不了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控制方式,先要保证机械的性能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不管用什么控制方式,先要保证机械的性能

内容的回复:

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小车变速(高转低或低转高)行走过程中,变频器有时会报故障F15,但我们检查机械并无明显卡阻,变频器故障复位后又可正常使用,我按照矢量大全上说的方法进行设置时EMF比例系数P315=0。254改为2时,启动小车,装置立即报F15,这是什么原因?

我感觉升降速时实际频率与给定频率的跟随性有点差,该从那些方面下手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升降速时间各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