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回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9-02):
几个功能块组合在一起算一个控制回路?

还是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点?

控制回路怎么定义的?怎么样才算一个控制回路?

网友A:
至少输出和反馈要各有1路吧

网友B: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就算一个控制回路。

楼主:
开环控制回路也算  一个控制回路啊

所以 不一定 有输入/输入也可能有好几个

网友B:
我说的是最基本的回路,不一定是模拟量。

网友C:
有输入和输出就是一个控制回路。

模拟量,那叫测量回路,要是它也参与控制,比如控制转速,就也是一个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