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逻辑炸弹

楼主(2008-09-02):
目前一个项目,需要在在SLC500里面写一个逻辑炸弹,哪位做过,给指导一下。

需要在别人重新下载程序后,逻辑炸弹不受影响。

网友A:
这种要求是不会得到实现的,除非AB公开其PLC引导过程技术细节。

这种要求犹如格式化硬盘却要求程序仍然有效,不玩引导区如何能实现?

以上~~~

楼主:
不过如果逻辑炸弹触发时,重新下载程序,逻辑炸弹就失效了,这样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各位的逻辑炸弹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2008-11-28):
将PLC加密.yong

网友C:
炸弹好做  但是后果严重啊